[开关电源]
怎样解决开关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4-02-22):
反激式开关电源,12V 45W,纹波是50HZ的,输出滤波电容2200uF,输入滤波电容100uF,加大输入滤波电容也无效。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空载时的输出波形

1A负载时的波形

楼主:
是不是高频变压器的问题?采用普通顺序绕法绕的。

网友A:
负载太轻,饱和了,输出并个电阻看看

网友B:
算算峰值磁通多少,3000G就饱和了

楼主:
把高频变压器的匝数减少,纹波更大。
增加变压器磁芯气隙到0.8mm,带载能力下降。

难道把高频变压器的匝数增多?

网友C:
变压器气隙最好不要超过0.5mm,要不EMI太大。
变压器绕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些书籍,例如《精通开关电源设计》或者《开关电源设计》。
如果带载能力不行有可能是磁芯体积偏小引起的。

楼主:
45W使用EE30的磁芯,查资料选型的。
输入电压AC85V时,输出只能达到1A,是不是圈数太少了?

网友D:
C4,C8位置对调一下。。。
低频纹波大,调反馈环

楼主:
调节 C16、R15、R16均无效,应该调节光耦的发光二极管那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节 C16、R15、R16均无效,应该调节光耦的发光二极管那端?

空载低频大纹波,这个问题难解决啊,调下R8、R10看有效果没?

楼主:
还是无效,是不是电路板设计的缺陷?

网友F:
R5是干嘛用的?干嘛不去掉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效,是不是电路板设计的缺陷?

纠结啊!你用的UCC28610,认真看下规格书啊!
注意Green Mode Operation!轻载以下会工作在GM-on and GM-off状态,这是这个IC的特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