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471A不支持nano系列吗?

楼主(2014-02-22):
载入工程,发现芯片选择Nuvoton里找不到nano系列,并且Database下拉框是灰的,为什么?

网友A:
不支持
看MDK5.01支持不!

楼主:
安装Nu-Link Driver后,下拉框可用,但还是不支持nano

楼主:
原来是Nu-Link Driver版本不够,安装v1.22.6040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Nu-Link Driver版本不够,安装v1.22.6040就有了。

换5.0以后的版本,选择M0系列就可以,不用选择具体芯片

网友C:
安装最新的驱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C:
7楼正解选择m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