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描述再更新】关于变压器升压电路的

楼主(2014-02-22):
问题:有一个100HZ,4V Vpp的方波信号从A点输入。分别测了A,B,C,D点波形,波形严重失真,求大哥大姐指条明路,如何调试,变压器已经定型了,现在能改的东西只有R1,C1这两个器件了,根据现在测试结果,参数如何变呢?
现在的测试条件:现在R1=100,C1=4uF,变压器1:25【初级75匝,次级1875匝】,
EE30的磁芯

A点波形图

B点波形图

C点波形图

D点波形图

楼主:
加大C1电容值到13uF,

网友A:
变压器一次侧电感量相对于信号频率过小,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B:
这么小的自感没法传输低频的,

楼主:
自感太小?!!只能重做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一次侧电感量相对于信号频率过小,想其他办法吧。

请教下,通过修改变压器参数,该方案还是否可行?若可能,合适的自感量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B:
按音频变压器设计,网上有软件设计,找下一大把。

网友C:
次级接的是???

网友A:
如果要**变压器方案,铁芯需要改用铁铝硅一类的高饱和材料,或者硅钢片铁芯

网友D:
直观感觉电容太小了,现在用的是多大的?计算或仿真过没?

网友E:
LZ希望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E:
这是高压脉冲的电路。没有波形失真一说。

网友F:
"有一个100HZ,4V Vpp的方波信号从A点输入"
既然是方波,只需要关心前后沿,
1, 电容微分, 不要变压器
2 .电感微分, C点波形就是
3,利用前后沿重建方波
4,放大 1:25, 4V->100V

网友E:
LZ希望变压器的另一边是一个100V的方波?这样确实“波形严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接的是???

接了一个1M的电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希望变压器的另一边是一个100V的方波?这样确实“波形严重失真”。

输出端确实是需要一个电压放大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100HZ,4V Vpp的方波信号从A点输入"
既然是方波,只需要关心前后沿,
1, 电容微分, 不要 ...

实际项目中A点输入的波形不只是有方波,还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观感觉电容太小了,现在用的是多大的?计算或仿真过没?

现在用的是1uF,现在加大电容,没效果。仿真时用100uF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端确实是需要一个电压放大的波

先把变压器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