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关于SPI的一个测试程序

楼主(2014-02-22):
// TI File $Revision: /main/4 $
// Checkin $Date: July 2, 2007   11:27:41 $
//###########################################################################
//
// FILE:   Example_281xSpi_FFDLB_int.c
//
// TITLE:  DSP281x Device Spi Digital Loop Back porgram.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1x V1.00 header files.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H0" operation.
//
//         Other then boot mode pin configuration, no other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is required.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is a SPI example that uses the internal loopback of
// the peripheral.  Both interrupts and the SPI FIFOs are used.
//
// A stream of data is sent and then compared to the recieved stream.
//
// The sent data looks like this:
// 0000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 ....
// FFFE FFFF 0000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 FFFF 0000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 etc..
//
// This pattern is repeated forever.
//
//
// Watch Variables:
//     sdata[8]    - Data to send
//     rdata[8]    - Received data
//     rdata_point - Used to keep track of the last position in
//                   the receive stream for error checking
//###########################################################################
// $TI Release: DSP281x C/C++ Header Files V1.20 $
// $Release Date: July 27, 2009 $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interrupt void spiTxFifoIsr(void);
interrupt void spiRxFifoIsr(void);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spi_fifo_init(void);
void error();

Uint16 sdata[8];     // Send data buffer
Uint16 rdata[8];     // Receive data buffer
Uint16 rdata_point;  // Keep track of where we are
                     // in the data stream to check received data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etup only the GP I/O only for SPI functionality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0F;        // Select GPIOs to be SPI pins
                                    // Port F MUX - x000 0000 0000 1111
   EDIS;

// Step 3.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s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1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SPIRXINTA = &spiRxFifoIsr;
   PieVectTable.SPITXINTA = &spiTxFifo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spi_fifo_init();          // Initialize the SPI only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Initalize the send data buffer
   for(i=0; i<8; i++)
   {
      sdata = i;
   }
   rdata_point = 0;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6.bit.INTx2=1;     // Enable PIE Group 6, INT 2
   PieCtrlRegs.PIEIER6.bit.INTx1=1;     // Enable PIE Group 6, INT 1
   IER=0x20;                            // Enable CPU INT6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

// Some Useful local functions
void delay_loop()
{
    long      i;
    for (i = 0; i < 1000000; i++) {}
}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Test failed!! Stop!
    for (;;);
}

void spi_fifo_init()
{
// Initialize SPI FIFO registers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 // Reset SPI

   SpiaRegs.SPICCR.all=0x001F;       //16-bit character, Loopback mode
   SpiaRegs.SPICTL.all=0x0016;       //Interrupt enabled, Master/Slave XMIT enabled
   SpiaRegs.SPISTS.all=0x0000;
   SpiaRegs.SPIBRR=0x0063;           // Baud rate
   SpiaRegs.SPIFFTX.all=0xC028;      // Enable FIFO's, set TX FIFO level to 8
   SpiaRegs.SPIFFRX.all=0x0028;      // Set RX FIFO level to 8
   SpiaRegs.SPIFFCT.all=0x00;
   SpiaRegs.SPIPRI.all=0x0010;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1;  // Enable SPI

   SpiaRegs.SPIFFTX.bit.TXFIFO=1;
   SpiaRegs.SPIFFRX.bit.RXFIFORESET=1;
}

interrupt void spiT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8;i++)
    {
           SpiaRegs.SPITXBUF=sdata;      // Send data
    }

    for(i=0;i<8;i++)                    // Increment data for next cycle
    {
           sdata++;
    }

    SpiaRegs.SP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20;                  // Issue PIE ACK
}

interrupt void spiR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8;i++)
    {
            rdata=SpiaRegs.SPIRXBUF;                // Read data
        }
        for(i=0;i<8;i++)                    // Check received data
        {
            if(rdata != rdata_point+i) error();
        }
        rdata_point++;
        SpiaRegs.SPIFFRX.bit.RXFFOVF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piaRegs.SP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20;       // Issue PIE ack
}

//===========================================================================
// No more.
//===========================================================================

如题,我的疑问是,程序在主函数里面又没有向发送缓冲区里面写数据,怎么能触发中断呢?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将发送的中断级别为设置为8,而此时的状态为0,小于8,所以触发中断?
但是我经过测试确实可以进入中断,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请求指导一下。。

网友A:
你有没有测试一下   是不是只是上电后会进入一次发送中断而已
接下来就不会自动进入了
这里的8应该不是中断级别    应该是指8个字节后才触发中断

网友A:
我曾经用过的   记得不大清楚啦
应该是接收fifo中有4个字节之后就会触发中断
发送中断没有使用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EDIS;
    SciaRegs.SCIFFTX.bit.SCIRST=0; //复位SCI的发送和接收通道
        /* loopback   8 bit data */
        SciaRegs.SCICCR.all = 0x07;        // 1 bit stop, disable parity, idle mode, 8 bits data
                                    //一个停止位,奇校验,奇偶校验禁止,自测试模式禁止,空闲位模式协议选择,字符长度为8位
                                                                //地址位模式在帧中增加了一个附加位,空闲线模式常用于正常通信
        SciaRegs.SCICTL1.all = 0x03; // 发送器使能,接收器使能
                                    //接收错误中断禁止,SCI复位,无唤醒模式,睡眠模式禁止
//        SciaRegs.SCICTL2.all = 0x03; //使能RXRDY/BRKDT中断,使能TXRDY中断
    SciaRegs.SCIFFTX.bit.SCIFFENA=1;  //使能SCI FIFO增强功能
    SciaRegs.SCIFFTX.bit.TXFFILIL=0;  //设置发送FIFO中断等级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FIL=4;    //设置接收FIFO中断等级位,匹配中断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1;  // 禁止SCIA FIFO接收中
        SciaRegs.SCIFFTX.bit.TXFFIENA=0;  // 禁止SCIA FIFO发送中
    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1;  //清除中断标志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清除中断标志位
        ////////////////////9600///19200/////
//        SciaRegs.SCIHBAUD = 0x00;//0x01;//0x00;
//        SciaRegs.SCILBAUD = 0xF3;//0x44;//0xa2;

//        SciaRegs.SCICTL1.all = 0x23;//SCI退出复位

        //tbd...
        //退出复位状态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SciaRegs.SCIFFTX.bit.SCIRST=1;
        // Initialize SCI-B:

        //tb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测试一下   是不是只是上电后会进入一次发送中断而已
接下来就不会自动进入了
这里的8应该不是中断 ...

恩   是   不是中断级别,是不是发送状态位为TXFFST的值0小于中断触发级位TXFFIL就会触发中断,斑竹下面给出的是SCI的代码,虽然有点类似,但不是一个东西,SCI不向缓冲区里写数据应该是不会触发中断的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斑竹说的,上电默认的话会进入一次中断,有别的解释没,求告知。。

网友A:
2812的SCI使用中发些   好像有些硬件bug
如自动波特率检测的时候第一次总是不成功  复位一下接下来一切就正常了
如果发送中断用不到  可以关闭

网友B(2014-04-02):
引用 网友A:
2812的SCI使用中发些   好像有些硬件bug
如自动波特率检测的时候第一次总是不成功  复位一下接下来一切就正 ...

你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用2812的串口,不加上校验的时候数据的帧格式的对的,加上奇偶校验后,数据的帧格式就反了,开始接收到的第一位是停止位,然后是校验位,随后才是数据位和起始位,感觉帧的格式都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啊,很着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用2812的串口,不加上校验的时候数据的帧格式的对的,加上奇偶校验后,数据的 ...

啊??你是用FPGA采集的吗?还是你用示波器抓到看的
怎么会这样啊   示波器看到的数据应该是反的   先低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