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SPI接口连接两个设备时怎么实现?求例程

楼主(2014-02-22):
新手学习STM8S单片机,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连10个也是一样的
通过片选信号区分就可以了(CS信号)

网友B:
如上所示:)。CS片选

网友C:
IIC 可以靠软件地址,SPI只能靠CS信号线

楼主:
能否给个简单例程呢?实在想不起来怎样使用片选,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