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2-22):
先电容C11充电,然后放电

网友A:
有可能行,如果注意浪涌和维持电流的话

网友B:
啥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行,如果注意浪涌和维持电流的话

后面的负载就是一电阻,不行的话表现在什么地方?充电还是可控硅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功能啊?

带一个小电阻产生一个脉冲电流

网友C:
表示就C11 R27看着眼熟,阻容降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就C11 R27看着眼熟,阻容降压?对吗?

蓄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蓄能用的!

这样啊,谢谢

网友D:
不就是产生一个12V小电流的脉冲吗?用得着可控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