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频率和噪声的关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4):
1、大于fs/2的 范围外的,无法被有效完全采样,所以不能这么算

2、可以这么简单理解。能量谱密度E 是能量在频率范围内的“密度”,也就是噪声电压有效值erms,除以带宽。因为噪声密度E的概念是带宽开方下的噪声电压rms值,所以除的时候不是直接除带宽,而是除以带宽的开方。带宽是多少呢?  就是fs/2。  总结出来就是erms/sqrt(2/fs),总之就是噪声电压除以带宽得出密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