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现在PIC16C64还经常用吗?好买吗?

楼主(2014-02-22):
很久没玩PIC单片机了,因为特殊需要,要用到PIC16C64,淘宝搜了一下很少,是因为退出市场了吗?
如果不好买,那有什么引脚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A:
这是很老的型号了,已经很少有人用它开发新产品,MCHP没有停产该型号,但一般只向老的应用客服供货,新客户如果需要现货采购会有些麻烦,除非你能找到某个代理还能大批量供这个给别的客户,这样可以分点货给你,否则只能到MCHP订货,但订货周期一般都比较长。

管脚兼容的型号很多,对于MCHP来说,基本上封装一样,管脚基本都会是兼容的,但程序不一定能兼容,多数要做一些简单的代码移植工作(主要是一些寄存器位置或者命名不太一样)。

特别注意:如果是用PIC16F1XXX系列来兼容这个PIC16C64,要特别注意VCC和VCAP的那个LDO外部电容需要补上,其它就没啥了。

楼主:
谢谢回复。
请原谅我对PIC的不了解。
PIC16F1XXX系列现在支持C语言开发吧,下载程序的方式是怎样?我想移植一些C代码进来。
支持串口下载吗?是否需要买昂贵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