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多通道ADC DMA读取问题

楼主(2014-02-23):
描述: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并由DMA传输到内存。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2];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AD_Array_Size];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AD_Array_Size];
uint8_t AD_Array_count=0;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DMA NVIC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ÉèÖÃÍâÉèµØÖ·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ÅäÖÃÄÚ´æÓ³É䵨ַ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Enables the specified DMAy Channelx interrupts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У׼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DMA中断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if(AD_Array_count>=AD_Array_Siz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else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AD_Array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0];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AD_Array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AD_Array_count++;
                }
        }
}

问题,PA1接低电平,PA2接高电平,通过串口显示DMA读取的数据应该是低,高,但实际结果却是(每组结果显示两次)

……
……

只有第一组数据是正确的(低高),此后数据都是相反的(高低),怎么回事?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解决

楼主:
我用三通道DMA采集PA0,PA1,PA2的管脚电压。对应ADC Channel为0,1,2.但是在DMA的目标buffer里,bufer[0],bufer[1],bufer[2]分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PA0,PA2,PA1,而不是PA0,PA1,PA2。在STM32F103里面的设置函数里可以设置转换顺序,但是STM32F0里面是默认的。哪个大侠知道怎么修改DMA对应的转换顺序吗?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人的问题,和我现在的一样

网友A(2014-03-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会事啊?有没有解决,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会事啊?有没有解决,分析一下!

估计是单片机设计的问题,我目前没找到原因,只是使用的前测试好

网友B(2014-09-08):
引用 楼主:
我用三通道DMA采集PA0,PA1,PA2的管脚电压。对应ADC Channel为0,1,2.但是在DMA的目标buffer里,bufer[0],b ...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香水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香水城

你的乱序是怎样的?和3楼一样么?本该是0--> 1--> 2的转换,DMA传到数组里看到的结果是0 --> 2 --> 1?
这样的话只有一个解释:

1. F0虽然没有像F1中那样可以自由选择通道转换的顺序,但是有个反向和正向的简单选择。如果选择了反向转换,即按照 2--> 1 --> 0的顺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2、 1、 02、 1、 0......

2.但是如果什么原因使得前2个转换数据漏掉,或者之前多传了一个“calibration值”,那么数组里可能就会看到
x、2、1 0、 2、 10、 2、 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乱序是怎样的?和3楼一样么?本该是0--> 1--> 2的转换,DMA传到数组里看到的结果是0 --> 2 --> 1?
...

应该是第二种了,如何让它不丢呢,ADC代码如下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7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7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71_5Cycles);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网友C:
F0的ADC在使用之前需要校准。这个7位的校准值也是放在ADC_DR中的,它也会触发DMA请求。

可以参照F0的ADC-DMA例程,先做ADC校准、然后再设置DMA,再使能ADC的DMA。

网友D(2015-03-05):
顶一下,非常好,原来F0的 ADC需要先校正

网友E(2015-10-18):
引用 网友C:
F0的ADC在使用之前需要校准。这个7位的校准值也是放在ADC_DR中的,它也会触发DMA请求。

可以参照F0的ADC-D ...

我没有用dma,直接调用ADC1_GetVol( 1 , ADC_Channel_9),我的adc用管脚PB1,按理应该是ADC_Channel_9。实际上却在ADC_Channel_0;adc用管脚PA0,按理应该是ADC_Channel_0。实际上却在ADC_Channel_9,怎么会变了?
更郁闷的是程序修改了其它与这个调用ADC1_GetVol无关的地方,原来的adc用ADC_Channel_0,却没有跟随变化了?而adc用管脚PA0,按理应该是ADC_Channel_0。还在ADC_Channel_9。

网友F:
仔细看看ADC通道转换顺序。030不像103,103是可以随意设置,但是030通道转换顺序是固定的,要么从前到后,要么从后到前。

网友G(2015-12-24):
不错,学习。我只用了一个端口,在定时中断里定时启动采集,也可以用DMA存到数组里。

网友H(2016-07-19):
为什么我的ADC代码是从数组中间开始的啊?数组中显示的数值依次是 ADC0,ADC5,ADC4,ADC3,ADC2,ADC1
附代码: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DMA NVIC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ÉèÖÃÍâÉèµØÖ·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ÅäÖÃÄÚ´æÓ³É䵨ַ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60;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Enables the specified DMAy Channelx interrupts */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У׼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网友: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发送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