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x_FPU_FastRTS.h完整文件

楼主(2014-02-23):
分享下这个资料吧,做这个电机控制方面可能用到

楼主:
文件传不上去,只有发网盘了://pan.baidu.com/disk/home?sr=fc

网友A:
没啊,在哪找啊楼主

网友B:
分享的连接确实有些问题  .H是可以上传的   不行就压缩之后上传

楼主:
这个!@书鬼007

网友C(2014-05-03):
多谢分享,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D:
实时浮点运算库;可提高DSP的除法、三角函数、开方运算速度。
谢谢分享!

网友E: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F(2015-04-27):
大家好,有个问题问一下,我没有加#include "C28x_FPU_FastRTS.h",在CMD文件中也没有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设置什么的,只是在Build Options中设置了支持浮点运算,这样跑一段相同的程序时间与加上#include "C28x_FPU_FastRTS.h"时间怎么试一样的呢?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