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静电实验问题

楼主(2014-02-23):
电源系统采用的是485通讯方式,与电脑通讯监控系统工作情况,当对电源系统做静电实验的时候,静电电压到4KV时,电源系统会出现和电脑通讯中断,并且无法自行恢复,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笔记本蓝屏情况,采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485通讯不受静电干扰。。。

网友A:
1,你对电源系统做测试,笔记本电脑蓝屏的问题---这个和你的笔记本本身的质量也相关,能量通过你的笔记本泄放了,另外你做测试的是候笔记本通过什么接口和你的电源板连接的,一般做测试不建议你的笔记本直接连接上去。最好有隔离的连接方法,不然你的笔记本也会搞坏的。
2,说到你通讯中断不能恢复的问题----这个是表面的现象,有可能你的电源板上的mcu已经被打挂了,一种是自动reset,你目前的现象是不能恢复,你的mcu都不能自己reset。所以你首先解决mcu被打挂的问题。保证mcu够强壮,我们下一部解决通讯中断的问题。

网友B:
测试建议采用工控机进行测试,测试的通讯口也是要进行隔离的,否则可能损坏模拟设备
静电的问题可以从外部结构上进行处理,保证设备外壳的导电一致性,做好设备的接地,内部器件原理设备外壳等

网友C:
如上面版主说的 通迅口用隔离模块, 如没有隔离模块, 建议把与笔记本通迅的线路接长些, 套上磁环。
笔记本用绝缘物品悬空, 扯掉适配器, 避免干扰从笔记本上汇放。
关于无关自行恢复,这个要看下,是MCU被干扰死了,还是通迅出错了, 无法自恢复,或者是另外一端设备无法恢复, 建议也是用电脑来监控通迅过程。具体分析原因。

网友B:
485通讯线与设备接口要注意屏蔽层的360度搭接

网友D(2015-08-12):
做这种测试不能接电脑,否则电脑也给打坏了.

网友E(2015-11-20):
专业PCBA样机贴片,及小批量试产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南昌庄边工业区2栋4楼
电话:13823795568
微信:13823795568
需要贴片,私聊

网友F:
从你描述的现象,是打静电的时候,你板子上的静电放不掉,造成传到笔记本电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