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IAP 进入APP后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14-02-23):
请教个问题:
1、IAP+APP下载成功,IAP运行跳转到APP后,运行正常。
2、APP串口一直外发数据,外部对APP应答后,APP死机。
3、只有APP程序从0地址下载后,运行从来没问题。
4、IAP+APP运行后一旦接收到外部串口中断数据死机。

测了2天调不出原因来,麻烦大家给看看,非常感谢!

#define INFLASH_APP_ADDRESS         (0x08008000)

void Iap_JumpToApp(void)
{
        u32 i=0;
    __disable_irq();

        for(i= 0; i < 32; i++)
    {
           NVIC_ClearPendingIRQ((IRQn_Type)i);
    }

    Jump_Address = *(vu32*)(INFLASH_APP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Jump_Address;

    //³ÌÐòÇøÓдúÂë
    if (((*(u32*)INFLASH_AP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__set_PSP(*(__IO uint32_t*) INFLASH_APP_ADDRESS);
        __set_CONTROL(0);                                                                    //Ñ¡ÔñÖ÷¶ÑÕ»Ö¸ÕëMSP

        __set_MSP(*(vu32*)INFLASH_APP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Iap_UpdateDead();
    }
}

楼主,这个问题当年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应用程序中,需要设置中断相量的便宜地址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0x200. */

楼主:
在初始化RCC后,已经添加了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8000也更改,

APP还是出现串口接收数据死机,串口无数据过来一直OK。

楼主:
Time2中断也打开了,没有问题,LED灯一直工作正常。
看起来不是全部中断的问题,就是串口接收中断的问题。

网友B:
像2楼说的需要设置中断映射地址!

网友:
貌似需要两个中断向量表吧,新手不懂勿喷

网友C:
需要两个中断向量表

网友D:
应该是楼主在跳转到应用程序前没有关掉IAP里面的串行接收中断

网友E:
可以参考我们战舰的串口iap 实例

网友F(2014-04-15):
引用 网友C:
需要两个中断向量表

两个中断向量表, 请问哪里修改呢?

网友G(2019-12-24):
楼主当年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
IAP应用中最常见的问题集中在  中断矢量的正确初始化、中断的处理。

下面**可以参考下:
STM32 IAP应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