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手分析下这个电源吧

楼主(2014-02-23):
电动车控制器上面的电源,VCC 输入范围48V~64V(当然电压再高也可以,具体高到多少我暂时没有法测试。)。输出是14.2V和5V。

我自己照这个电路焊接了一个发现有的时候启动不了(启动不了的意思就是没有14.2和5V输出),或者14.2V电压偏高高达22V,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当然不排除我反复测试导致哪里出了问题。或者焊接问题,焊接用的万用板焊接的,全部贴片元件。有时间我再焊接个板子验证下。希望真正懂得这个电路的朋友分析下这个电路。最好能分析出电路的关键所在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A:
找找焊接问题吧

网友B:
R4,R5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4,R5去掉

好牛掰

网友B:
那R4,R5接在这里有何用途?

网友:
焊接找吧~

网友C:
都是高手哇,菜**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电过程就不说了。总之确实能启动。

关键是14.2V电源的获得。

问一下,QD1右边串的三个并联电阻那条支路的电流大概有多大?怎么估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3个并联的1k电阻,其实意义不大,就是说,可以去掉。

去掉的话貌似不行呃,我大概算了一下,最左边那三个电阻RD12~RD14组成的支路提供的电流还不足以提供给R4和R5用,其实我也很好奇R4和R5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R5去掉

去掉的话,这个电路能否启动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QD1右边串的三个并联电阻那条支路的电流大概有多大?怎么估算? ...

这个是由负载来决定的,我这边实际测试负载需要的电流在100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焊接问题吧

你觉得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在哪,我测试了下有时候启动过后发现14.2V处的电压达到了22V,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这个有可能是因5v没正常建立,导致不启动或过高。建议去掉rd12、13、14、4、5,另用一个8v的稳压第给op供电和给基准。另外rd3、7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可能是因5v没正常建立,导致不启动或过高。建议去掉rd12、13、14、4、5,另用一个8v的稳压第给op供电 ...

去掉rd12、13、14、4、5之后我都怀疑能不能启动。

网友E:
re 15:另用一个8v的稳压第给op供电和给基准。另外rd3、7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在哪,我测试了下有时候启动过后发现14.2V处的电压达到了22V,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 ...

会到22V?测一下这时候的运放5,6.,7脚电压,三极管B基电压呗。。。
我比较菜,帮不上忙,
搭车求教,CD1干嘛用的:$

网友E:
CD1应接gnd

网友C:
CD1看上去是稳压的,稳定三个4.7K电阻的节点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到22V?测一下这时候的运放5,6.,7脚电压,三极管B基电压呗。。。
我比较菜,帮不上忙,
搭车求教,CD ...

查了资料这里应该是积分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CD1应接gnd

不是,这里应该是积分用法。不是滤波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到22V?测一下这时候的运放5,6.,7脚电压,三极管B基电压呗。。。
我比较菜,帮不上忙,
搭车求教,CD ...

恩,确实到了22V,我焊接好了电路测试了下有的时候上电正常,可以得到14.2V,并且我动态改变输入电压,24V到60V我调可调电源的旋钮,发现14.2V很稳基本不跳字。只是24V以下14.2v处电压直线下降。
就这样反复上电断电,调压,后来发现14.2V处电压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22V。不知道是不是动态改变输入电压的时候哪里给烧坏了?

当然我焊接的电路有点乱,可能哪里焊接的也有问题,我用全部贴片万用板焊接的,我有时间再搭个板子好好验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确实到了22V,我焊接好了电路测试了下有的时候上电正常,可以得到14.2V,并且我动态改变输入电压,24 ...

:L如果你输入从24V起调,原因就在14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输入从24V起调,原因就在14L

我当时还试过更低的起调电压(从零开始),当时我主要是想测试下这个电路到底支持多高的电压范围。是不是因为我这样测试把电路给搞坏了?

网友E:
RE 24:在低压时,OP和基准工作不正常,高压时基准过高。

网友F:
我分析了一下:
上电时经由RD12,13,14,r4,r5,rd15,rd1对2N5551提供基流,QD1打开,14.2V电压上升,U7开始工作,输出5V,LM358工作,对2N5551基流进行控制,将14.2V稳定住,电路达到稳态。
根据你说的现象,估计是电路参数差异,2N5551的基极偏流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基流不足时其无法导通,电路无法启动,LM358不工作,不能对14.2V进行稳定。你测得为22伏,我觉得是电路没工作,负载没接由启动电路引起的虚电,接上负载后估计就没有了。你这个电路,估计接上负载后,负载对14.2V电流分流,原先好的板子都很难启动了。
个人觉得解决方法是:RD15调整一下阻值不接5V,接VCC,rd5与rd1中间接5V稳压管到地进行电平限位,保护LM358。此时,RD12,13,14,r4,r5都可去掉。参数这里就不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分析了一下:
上电时经由RD12,13,14,r4,r5,rd15,rd1对2N5551提供基流,QD1打开,14.2V电压上升,U7开始 ...

由于我手里没有22K的电阻,所以RD5,RD6我实际焊接的电路是采用的4.7K和1K代替的。我觉得只要RD5/RD6的比值关系一样就不会有啥问题。

另外我有负载的,我在5V输出处接了两个120欧姆的功率电阻,两个电阻是并联的。做为模拟负载。

网友G:
在14.2V(按照楼主的4.7K/1K应该是14.25V)接一个轻负载试试。另外在不正常时,把各个关键点电压测出来,比如U5B的5、6、7脚,QD1、Q?的基极,7805Vout。这是一个串联稳压,按照“虚短虚断”应该能分析出来吧。

网友H(2014-06-15):
RD6并个10UF电容应该会好。

网友I:
r4 r5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这里应该是积分用法。不是滤波用法。

正常的话,应该接到采样端,构成一个补偿器。

网友K:
没什么机关。。。。。。
需要有一定负载输出才会稳压。

网友K:
CD1接在输出和同相端,会不会振荡?

网友K:
358的4脚和8脚反了?
也许你焊的时候恰好没有照电路图反而用了正确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