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哥,小四轴收到

楼主(2014-02-23):
烈火哥,迷你四轴收到,并且焊接插件之后,接上电池之后,四轴灯亮,遥控器加油门,四轴没有反应,电机也不转。
遥控器上2.4G没有天线。请问下是不是必须接上天线。

四轴反面

四轴反面

四轴正面

四轴正面

楼主:
可以飞了,但是会朝一个方向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飞了,但是会朝一个方向偏。

真的是不好意思,发货时可能漏发了,最近手上事情非常多,公司有几个要紧的项目要急着完工。明天还在加班搞到很晚。先用一个导线焊出来当天线用,我再补发一个给你吧。网友太多我记不清,把地址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67088-1-2.html,建议你看下这个贴子。

方向朝一边偏,有几个的原因:
1、飞行器上电要放水平状态。
2、桨和电机要装对,装好,电机不得有松动
3、遥控器上的微调不在中间位置。

先做到上面三点,过后如果有微偏,动一下遥控器上面的微调,反方向校正就行了。有疑问可以随时打我电话。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67088-1-2.html,建议你看下这个贴子。

方向朝一边偏,有几个的原因:

后来飞了几次,有两个桨叶已经打了小口子。准备再买几个桨叶备着。

网友A:
超帅啊,这个小四轴,不错!

网友B:
很漂亮的四轴

网友C:
这形状的PCB耗板量……

网友D:
求教  PCB板上的那种形状不规则的洞都是怎么挖的啊
就像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教  PCB板上的那种形状不规则的洞都是怎么挖的啊
就像这种

PCB厂家用数控铣或开模具冲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CB厂家用数控铣或开模具冲出来

意思就是只需要把线画出来     然后就不用管了   发到工厂会按线切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只需要把线画出来     然后就不用管了   发到工厂会按线切割的???????? ...

对,需要线一定要在GKO层,或自己用CAD做好也可以,说明是外形加工的资料。

网友F:
不错啊,最近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