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初始化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4-02-23):
MSP430F5438初始化时钟频率的时候,调试发现,do while一直出不去,死循环在那里,查了寄存器发现,错误标志即使清零了还是自动置1了,说明时钟初始化失败了。但是我跳过检测错误标志,用SMCLK给UART作为时钟源,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和接收数据确实成功的,说明时钟真的设置到了8MHz,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才能清除XT1LFOFFG和OFIFG?求高手指教?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4;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4 + 1) * 32768 = 8028160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__delay_cycles(250000);                    // 必要延时

    do                                                   // 清楚错误标志位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网友A:
你有没有单独输出来时钟看看呢?  __delay_cycles(1024000) ; 延时再长一点试试呢.....我看你配置没问题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结贴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结贴了呢

今天的帖子 应该是一发出来就结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结贴了呢

发帖时没给分,系统会自动结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帖时没给分,系统会自动结贴

这样啊 那下次发帖要注意了

网友F:
先支持下的啦,该问题也提到了时钟的啊,,我也需要注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