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家电开发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23):
1、单片机检测12V电压用什么电路好?
2、12V跟8V稳压管300MA的用什么稳压管好, 有什么好电路?
3、我用了开关电源有变压器隔离如果还想用可控硅来控制另一路220V的关断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没有应用就没有比较,楼主还是静下心来搞电路设计吧,不要总问什么好什么不好。

网友B:
电阻分压
和实际电路结合,没有更好,只有合适
MOC30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
和实际电路结合,没有更好,只有合适
MOC3041

三极管降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应用就没有比较,楼主还是静下心来搞电路设计吧,不要总问什么好什么不好。 ...

因为小家电这个东西方客户比较急,我心理有方案但想做得更好所以想问问

网友C:
楼主应该请个工程师,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搞

网友A:
方案是权衡的结果,没有绝对的好坏哈。

网友D: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E:
1、单片机检测12V电压用什么电路好?
   是要测12V电压大小吗?分压、运放、进ADC测。如果只检测有无,用光耦或者比较器出来接个IO检测一下就行了
2、12V跟8V稳压管300MA的用什么稳压管好, 有什么好电路?
   12V0.3A  = 3.6w   8V0.3A =2.4w用稳压管貌似不行了,你还是用稳压电路吧,比如7808  7812之类的,还得加散热片才行
3、我用了开关电源有变压器隔离如果还想用可控硅来控制另一路220V的关断有什么好方法?
    控制220V  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接IO控制,另外一侧直接接220V的一根就能控制了。

网友F:
如果你从来没有设计过实际应用电路,没有足够的经验,相信你的金主会被你害死的。
所以,还是多参考一下同类设计,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G:
同意10楼的一些方案

网友H:
10楼总结的不错~

网友I(2023-08-02):
做的什么小家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