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对管电路的干扰问题

楼主:
上图为红外对管电路所用的电路。但是由于用的是分立的红外对管(一个5mm白色的红外发射管和一个5mm黑色的红外接收管)。
电路按照上图连接,由于自然光的原因,在发射管和接收管对射的状态下:R3的电压(即标号2处)为5.02V,(电源电压实测5.06V)
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用物体挡住后,R3的电压(即标号2处)为4.92V。   这个情况下,不论发射管与接收管之间是不是被物体挡住,比较器的输出均为0.(比较器正输入端调为5V)

经过测试:将发射管电路去掉,只是调试接收管,用黑色塑料袋遮住接收头,测得R3的电压(即标号2处)为近似0V,将塑料袋去掉,R3的电压就变成了4.92V。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其实现正常的效果??????????????

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在标号2和标号4之间做一个电路,使得比较器负输入端的电压在发射管不遮挡和遮挡的时候电压差增大,以使得比较器输出有效。

网友A(2014-02-23):
1、用黑色热缩管把接受管套起来,只在顶端留一个小口,一般都会这样做的
2、在1的基础上发射管使用调制信号,比如10K脉冲信号,这样接受管处可以隔离直流后使用门电路来对信号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黑色热缩管把接受管套起来,只在顶端留一个小口,一般都会这样做的
2、在1的基础上发射管使用调制信号 ...

门电路整形的意思是不是说:当接收管接收脉冲信号后经过门电路会输出一个状态,当没有脉冲信号就是另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门电路,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

希望给一下进一步的讲解,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电路整形的意思是不是说:当接收管接收脉冲信号后经过门电路会输出一个状态,当没有脉冲信号就是另一个 ...

其实门电路并不是关键,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开环的运算放大器,就是一个运放,不接负反馈,这样放大倍数会很大。至于为什么要用脉冲,是因为若你直接在原来的电路上调整参考电压或放大倍数之类的会因为晶体管的温漂等原因影响到你这个对管的稳定性,而脉冲信号在隔离直流之后对温漂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