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假负载的妙用

楼主(2014-02-23):
当今小功率LED驱动90%以上是采用恒流驱动,拓扑结构采用反激式变换,国内市场拼技术很少,拼成本倒愈演愈烈,利润已经趋于0,大部分厂商为了扩大利润,压缩成本,元器件供应商也为了能分一杯羹,也开始偷工减料,造成元器件的指标达不到应有的额定值,尤其是MOSFET和电解电容。
假负载的妙用值得来探讨一下:
什么是假负载?
就是并在输出电容两端的电阻,R=U*U/P,这样就定下来假负载的大小了。
灯珠对电流的要求蛮严格的,尤其是稳定的电流,能增加使用寿命。一般灯珠采用几串几并的方式,电流的稳定输出对灯管的光通量有一定共生的关系。
所以假负载的作用不可不谈,假负载在设计之初是不会考虑的,是生产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后的对策。
空载有可能输出电压不稳定时,也有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稳定输出电压其实就是校正环路响应的结果。
环路不稳会引起输出电压变动,纹波电压变大。
这种情况,纹波电压变大,这个纹波和正常的纹波意义完全不同,它是系统的自激,加假负载就是提高系统的阻尼比,增加系统的相位裕度。提高相对稳定性,消除自激。
假负载,会使主功率回路的极点向低频移动,降低了带宽,增加了响应时间。
高压轻载情况下,是反激环路最恶劣的状态,因为这时候主功率回路的极点频率很低,增益曲线会以
-20db/dec衰减,而我们常常会在反激滤波电容的ESR零点频率处增加一个极点来补偿滤波电容的ESR零点,补偿回路在ESR零点频率后,会以-20db/dec衰减,而主功率回路,也会以-20db/dec衰减,这样一来,总的开环增益会以-40db/dec衰减,穿过0db线,系统极容易发生震荡。增加假负载以后,主功率回路在ESR零点频率处的增益,是被抬高了的。
滤波作用:反激式的变压器处于半工作状态,利用率达不到100%,造成输出电压波动,输出的纹波也就随着增大,这时候假负载开始起作用了,消耗掉纹波的能量,保证负载有稳定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
非常赞同你说的国内市场拼技术很少,拼成本倒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