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播放 wav,有没有 音质比较好的 方案啊?

楼主(2014-02-23):
用LM386总觉的音质和音量有点差,不知道是用的不到位 还是确实性能不够,有没有单片机IO口播放 wav 音质效果 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A:
真正的方案一般都是用音频codec  DAC输出播放wav,
或者用 I2s接口接外部音频dac播放。

您做什么系统,有多少量。

楼主:
谢谢 楼上,有没有合适的dac芯片 音频dac芯片 型号推荐一下?就是玩具类的 音质差不多就可以 成本低一些的 几块钱的别超过10元的。

网友B:
你买个几毛钱的立体声DAC不就OK了,连MCLK都不用的那种,多少数据率都可以(0~9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