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远距离数码管电路设计

楼主(2014-02-23):
大家好,单片机与2位数码管之间距离为20多米,我想用74HC595控制数码管显示,单片机与74HC595之间的控制线加上拉电阻,这个思路是否可行?或者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做的?谢谢。
系统示意图如下:

网友A:
没有这样设计产品的。应该是单片机与数码管靠近。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从而控制数码管显示。

网友B: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如果使用环境下电磁环境很好,而且把到HC595之间的通讯速度尽量减慢,使用屏蔽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现场情况比较糟糕,就应该使用RS232甚至RS485之类的接口来通讯了。

其实你加了RS232以后再用HC595,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东西是用在客车上的,现在我是看别人用LM5024这样做的,从单片机到数码管显示电路之间约有20米的距离,这个芯片从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大家有了解这个芯片的吗?再次感谢。

网友C:
要想稳定可靠,最好还是用485.串口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距离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