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稳压电路

楼主(2014-02-23):
请大家看看这开关电源稳压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抄出来的图?
D5短路了,R8干嘛的,连D4的2K电阻又是干嘛的,FB的一次侧反了
38.3K位置需要前置到C4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出来的图?
D5短路了,R8干嘛的,连D4的2K电阻又是干嘛的,FB的一次侧反了
38.3K位置需要前置到C4处

对啊,R8是给LED灯接地的,为什么38.3K要到C4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R8是给LED灯接地的,为什么38.3K要到C4处呢?

2K电阻哪里画错了,谢谢你,后面这样稳压有问题吗?

网友B:
431不要用这种符号,这符号是代表可控硅

网友C:
可控硅?5楼你没眼花吧

楼主:
原图是这样的

网友D:
第一个图那里D5  R8应该是构成了i个指示灯,把D5改下和R8串联应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图是这样的

抄原理图都能抄成这样。。。该说你什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抄原理图都能抄成这样。。。该说你什么好呢。。。

太急啦,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