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B读写操作

楼主(2014-02-23):
前一段时间请教过Spartan6的MCB问题,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的Spartan6外接一片1Gb的DDR2 SDRAM,我想往该存储器内部先存满数据,之后再全部读出。请问各位,我在进行写操作时,需要使用写命令字000和将写FIFO中的数据(64个数据,每个数据32bit)写入MCB,当写完该64个数据后,地址递增,直到写满外部DDR2,整个写操作期间只用到写命令字000,不用管其他刷新操作,对吗?DDR2 SDRAM的刷新MCB可以自动完成吗?请教各位!
读操作是否也是只需要使用读操作001,刷新操作MCB是否也是自动完成的???请教各位!!!!!!!!!!

网友A:
看文档,文档里可不止这两个命令 ug388

楼主:
命令有5个:000(write)、001(read)、010(Write with Auto Precharge)、011(Read with Auto Precharge)和1**(Refresh),在进行长时间写操作或长时间读操作情况下,010、011和1**应该用不到吧。今天测试了一下,将128MB的循环测试数据通过000写命令写入DDR2(芯片容量为128MB)后,然后对MCB没进行任何操作,等待了5分钟后,通过001命令字将数据读出,粗略看了一下,感觉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命令有5个:000(write)、001(read)、010(Write with Auto Precharge)、011(Read with Auto Precharg ...

为什么要粗略看一下,你可以随意写一组连续的数据再读出来,连续数据应该很容易验证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命令有5个:000(write)、001(read)、010(Write with Auto Precharge)、011(Read with Auto Precharg ...

每个命令具体用法还是去仔细看文档吧,另外datasheet也要好好看一下,with auto precharge和普通的读写是有区别的

楼主:
多谢mhanchen,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mhanchen,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能否点一下回复再打呢,哈哈,还好我比较无聊,到处乱逛,要不然啥也看不到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