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下图我设计一个4阶巴特沃斯滤器器,但截止频率处曲线上翘得有点厉害,我的信号是功率信号,滤波回路不能用电阻(损失功率),且我的负载电阻R1是变化的,请问应该怎么优化这个滤波器?请指教

网友A:
用仿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试试5阶或者更高点应该就会缓和这个。另外再次基础上你试着改改某个参数,看是不是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