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配置成ICDI仿真器

楼主(2014-02-23):
这是开发板上的,仿真器部分。他是将一个TM4C123G芯片配置成了ICDI仿真器,仿真另一块。
现在将另一块芯片照图连接,做ICDI仿真器失败。是不是要在TM4C123G中写入程序呢?还是怎么办?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肯定要写入程序的。不只是连上电路。
硬件电路是躯体,程序就像是灵魂。程序对于硬件电路就像画龙时的点睛,有了它,你的作品才能活灵活现。

网友B:
谢谢斑竹的回答 学习了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明白

网友C:
明白了 版主大神

网友D:
我用这个仿真第三方开发板的同一款芯片也失败,都是123G还不能仿真啊。。。。
官方也有说明可以仿真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Stellaris_LM4F120_LaunchPad_Debug_How_To
但是连上就识别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仿真第三方开发板的同一款芯片也失败,都是123G还不能仿真啊。。。。
官方也有说明可以仿真http:// ...

是按说明上配置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按说明上配置的吗?

是的,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接错,就是不能用,最后还是买了个jlink

网友E:
学习了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F(2014-04-24):
引用 网友D:
是的,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接错,就是不能用,最后还是买了个jlink

请问,我要用TM4C1232D5PM是不是也能用jlink呢,我是第一次设计最小系统,可不可以告诉我您怎么用的jlink往里烧程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要用TM4C1232D5PM是不是也能用jlink呢,我是第一次设计最小系统,可不可以告诉我您怎么用的jlink ...

我是买的别人的开发板,插上去就能下了。。。

网友G(2015-12-04):
引用 网友D:
是的,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接错,就是不能用,最后还是买了个jlink

请问买的jlink是什么型号的,我也在找烧写器,不知道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