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锁存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1 如图片所示,K表示常闭开关,上电后控制端导通,使得整个24V通路导通,检测端就检测到链路导通;再使得控制端断开;
2 K断开后,检测端就检测到链路断开,因为此时控制端没有信号,那么就一直链路断开;
3 K合上后,检测端就检测到链路闭合了。有个问题,就是这时控制端并没有导通,怎么链路就通了?上电的时候如果控制端没有信号,链路是不通的,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电阻参数选的不对?

D2是一对光耦原副边;D3和控制端是一对光耦原副边;D1和检测端是一对;
谢谢!

网友A:
你的图太搭浆了,画规范点才能让大家看得懂,以便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按我原来语文老师的说法,像一堆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