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各位大师们,以上是自己设计一个的稳压芯片电路,由于上电瞬间主干路存在尖峰电流(超出客户的要求),故串联了一个R1=300的电阻。
但是由于电阻的分压作用,当Vcc过低时,分压现象比较明显,导致稳压芯片工作在不稳定状态,输出电压Vout小于5 V,使得后续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目前自己想到一个在输出端接上一个电压跟随器(当然R1参数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请问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么一个矛盾吗?

网友A:
将电阻换成磁珠

网友B:
电感也可以

网友C:
也可以试试加瞬态二极管~

网友D:
换磁珠是个不错的办法。另外7805输入输出端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以防止断电时候电容放电对芯片回流的冲击

网友E:
还有7805输入串二极管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7805输入串二极管不好。

7805输入串二极管为什么不好?

网友G:
@myselfzhangji
楼主你加电阻是为了抑制上电的瞬间 电流,不过你加的电阻值太大, 建议换小一些的, 最好是用NTC, 一般在电源电路里面抑制瞬间电流使用的是NTC,
NTC在初始上电时电阻值比较大,因功率消耗 温度上升后,电阻值减少,减少对功耗的损耗。

网友H:
二极管引入功耗,发热。你上电的尖峰会到多少V?认真分析一下你要应对的尖峰是什么,可能一个简单的增大输入电容或者增加一个齐纳二极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加电阻带来的负面效应太多了,要仔细权衡。

网友I:
上电瞬间主干路存在尖峰电流 用压敏电阻或者TVS滤掉

网友J:
采用负温度系数电阻NTC取代R1,即可很好解决这个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阻换成磁珠

恩,好的,3Q!
磁珠不是很懂,查下资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也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电感不行,试过了,是稳压芯片自己带来的尖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试试加瞬态二极管~

额,这个。。。,麻烦大师说清楚一些,我还是刚入门的菜鸟,不是很懂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磁珠是个不错的办法。另外7805输入输出端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以防止断电时候电容放电对芯片回流的冲击 ...

恩,3Q,可以试试

网友K:
M7拿掉,调正R1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用负温度系数电阻NTC取代R1,即可很好解决这个矛盾

恩,谢谢指点!
不过此时NTC的参数如何选取,我电路设计的要求是尖峰电流不能超过50mA,Vcc的电压范围是9V到16V,还请大师指点。
刚入门的菜鸟,好多不是很懂

网友J:
你找厂家问一下规格

网友K:
R1=27Ω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L:
楼主计算一下电路的最大负载,根据负载电流、输入最低电压,78L05正常输出时的最低输入电压选择电阻。
例如假设最大负载电流是50mA,78L05的最低输入电压为7V,你电路的最低输入电压是9V,那么电阻可以选择
<=(9-7)/0.05=40欧姆。即你的电阻阻值需要小于等于40欧姆。
如果这个电阻满足不了你的尖峰电流的要求那么用NTC的方法比较靠谱。
另外,NE5532提的分析一下尖峰产生的原因也很有必要。

网友J:
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一款MF72/200D5型可能适用于你

网友M:
多搞几个M7串上去试试

最馊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一款MF72/200D5型可能适用于你

???是一款什么样的芯片?有规格书吗?

你不看11楼18楼21楼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搞几个M7串上去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计算一下电路的最大负载,根据负载电流、输入最低电压,78L05正常输出时的最低输入电压选择电阻。
例如 ...

嗯,3Q,谢谢您的指导!同时也感谢所有有心人的指导!(没有一一回复的还请见谅)
您说的分析方法很好,看来只有采用NTC电阻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3Q,谢谢您的指导!同时也感谢所有有心人的指导!(没有一一回复的还请见谅)
您说的分析方法很好, ...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NTC的参数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计算一下电路的最大负载,根据负载电流、输入最低电压,78L05正常输出时的最低输入电压选择电阻。
例如 ...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此时NTC的规格参数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一款MF72/200D5型可能适用于你

sorry,一时没反应过来您就是11楼18楼的那位,:L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此时NTC的规格参数应该如何选择?

NTC的阻值、额定电流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的响应时间、负载电流去选择,因为NTC的阻值是需要受热后才会降低的。初始阻值应该要满足你抑制尖峰电流的需要,NTC的额定电流至少要大于用户的最大负载电流。具体的话可以找一份NTC的规格书看看

网友N:
有没有试过调整一下滤波电容的位置和容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试过调整一下滤波电容的位置和容值

必须的,但涉及较多,想说清楚都费时费劲
NTC原理清晰性能可靠,可独立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南京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一款MF72/200D5型可能适用于你

您的指导非常好!可是现在NTC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因为产品会在高温下工作,客户拿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会在常温以及70度的高温下进行测试,所以常温下解决问题,高温下NTC阻值低,还是会出现尖峰问题

网友J:
你看好了:31楼说什么,所对yangwenj521说什么
再认真选取NTC,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