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源晶振的电压被太高了

楼主(2014-02-23):
CPLD工作需要晶振提供时钟周期,但是自己的电路板上会有这种情况,晶振的输出是方波,但是电压被抬升了,导致CPLD无法判别高低电平,或者认为cpld的时钟输入一致是高电平。请问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还有,我的电路板一开始用,是好的,就是时钟信号时正常的,低电平大概是0v,用过一次之后,就变成图上这样了,图上的低电平大噶在2v左右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A(2016-08-22):
输入串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