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怎样把从机数据快速的传给主机

楼主(2014-02-23):
这个系统采用两级总线,怎样才能快速的把数据传送给主机呢?我想了两种方案
1、第二级总线的一个从机依次对所在的第一级总线的从机进行查询,将数据汇总后在发给电脑,可是这样,数据长度过长
2、第二级总线的一个从机依次对所在的第一级总线的从机进行查询,每查询一个从机发送一次(包含地址码)
示意图如下:

楼主:
图片没发出来?

网友A:
485的主从通信,有很多资料的。这个不难,努力学习一下就能做了。

网友B:
想快,在特定数据量下只有提高通讯速率,协议方面则是效率问题,要尽量避免重复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主从通信,有很多资料的。这个不难,努力学习一下就能做了。

嗯,再把程序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快,在特定数据量下只有提高通讯速率,协议方面则是效率问题,要尽量避免重复的行为。 ...

好的,春阳老师。再问个问题,怎么解决单片机在等待接收数据的时候,而发送方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发送,使接收的单片机始终处于等待过程的问题?我现在用看门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在软件上使其在延时一段时间后,跳出等待,并通过某变量传出错误信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春阳老师。再问个问题,怎么解决单片机在等待接收数据的时候,而发送方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发送,使接 ...

应该使用中断而非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使用中断而非查询。

谢谢老师

网友C(2014-09-30):
使用多主机总线LZBUS,而并非RS485,就象使用中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