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选择封装还是元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4):
最好选择封装 封装不包含元件

网友B:
元件更是个实物描述, 包含封装和标识等信息. 建议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更是个实物描述, 包含封装和标识等信息. 建议采用

画在PCB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可以考虑用封装,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