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3G左右的数字信号用什么隔离方案

楼主(2014-02-23):
  ADI TI 最多到 150Mbps的 有做过高速隔离的支持一下!

网友A:
没做过。
在数字端隔离就能做到了,不必非得隔离模拟部分。

楼主:
隔离的就是ADC的数字端呀! 现在想用光纤隔离 看过安华高的 HFBR-3810 的板间 光纤隔离 但速率最大 10M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能达到几G的
或者用隔离变压器 貌似1000M以太网内部用的就是隔离变压器隔离的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