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啸叫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2-23):
各位大侠好,小弟在进行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时,遇到了开关电源中常见的变压器啸叫问题,空载时基本听不到啸叫,3.3V绕组有300mA左右的输出时啸叫就很严重了。几经周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的啸叫是由于变压器绕制不好、浸漆不良等问题引起,但已经和线圈的定制厂家反馈过,厂家也重新加工了线圈,采用浸漆、使用多层防护等方法,但啸叫声依旧存在。

问了之前一个做开关电源的同事,他说需要调节反馈环路的补偿参数,于是我试验了多种电阻电容参数,但都无济于事。

现在贴出电路图,还请对开关电源熟悉的朋友们能够帮忙看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输入电压:交流 220V
输出电压:3.3V、12V

网友A:
1,建议光耦供电和电压采样点分开,即电压采样点放到电感后面
2,建议光耦供电从12V取,因为3.3V输出电压实在太低,动态范围太窄,不适合这样供电。
。。。。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情格外注意 变压器初级的RDC 那是泄放回路 二极管应是 肖特基 快速恢复二极管,选型有误,可能就是嚣叫主要原因!!

网友C:
建议测量下  开关波形, 是否振荡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光耦供电和电压采样点分开,即电压采样点放到电感后面
2,建议光耦供电从12V取,因为3.3V输出电压实 ...

多谢您的宝贵建议,另外:
1,这种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我用飞线方式将电压采样点移到了电感后面,但没有改善;
2,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明天改一下试试,看是否有改善。
听以前的一个同事说变压器啸叫,可以通过调整反馈电路的RC补偿参数,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所以之前完全是在随机更换阻容,但效果并不明显,不知道您关于这点有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情格外注意 变压器初级的RDC 那是泄放回路 二极管应是 肖特基 快速恢复二极管,选型有误,可能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二极管是参照了参考设计中的二极管,应该不会有问题。另外,我尝试了使用B360肖特基二极管替代1N4007,电源无法工作,次级线圈无输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测量下  开关波形, 是否振荡不稳定

谢谢您的回复,开关波形我已经测量过了,波形似乎算是比较规则。如下图所示,是其中一个波形的放大图:
副线圈的输出开关波形与这个波形类似,只不过存在较强的上冲和下冲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宝贵建议,另外:
1,这种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我用飞线方式将电压采样点移到了电感后面,但没有改 ...

关于开关电源啸叫,一般有瓷片电容的压电效应啸叫,变压器振动啸叫,环路振荡引起的啸叫
关于电容啸叫:
小功率电源中RCD回路中用慢管1N4007是木有问题的,不过你可以把这个电容换成涤纶电容或者在瓷片电容回路中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来排除一下啸叫是否是此电容发出的。。。
遇到过输出电解电容啸叫的,肿么调环路都无法彻底消除,你可以尝试把输出电解换质量好一点的高频低阻的电解
关于变压器振动啸叫,一般浸漆以后会大幅度减小/消除
关于振荡引起的啸叫,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调反馈环路了,
从你7L的波形图看,明显出现大小波了,这基本断定是振荡引起的了,这颗IC木用过,规格书也木看过,只能建议好好调一下C8,R5,R8,C11,R7,R9,可以配合变压器去调,比如调一下电感量。。。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
把光耦的供电从12V上面取,输出的电压采样从3.3V的电感后面取,这样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D:
FB的电容减小到10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开关电源啸叫,一般有瓷片电容的压电效应啸叫,变压器振动啸叫,环路振荡引起的啸叫
关于电容啸叫:
...

你建议的好好调一下C8,R5,R8,C11,R7,R9等参数,是不是只能随机更换看效果?没有具体的参数说明和计算方法吗?
我之前针对这几个阻容做过调整,换了很多个,偶尔会感觉稍微有点减小,但效果确实不太明显,看来还得多找几个参数的阻容更换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光耦的供电从12V上面取,输出的电压采样从3.3V的电感后面取,这样应该就能解决了 ...

谢谢!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似乎没有改善,啸叫依然存在。

网友E:
你贴的波形不完整,不过你的开关频率是周期性跳变的,而且肯定在20KHz以内,所以能听到声音
有没有办法调节一下电源的低频的跳周期频率,移到20KHz以外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贴的波形不完整,不过你的开关频率是周期性跳变的,而且肯定在20KHz以内,所以能听到声音
有没有办法调节 ...

你好,请问这个周期该怎样调节?从之前测得的波形来看,空载时,开关频率相对较低,带载时开关频率明显增大,但具体是多少我没有仔细测量。这个开关芯片的手册上写的开关周期为67kHz,实际的开关周期我明天测一下才知道。但需要调节哪些参数才能更改这个频率呢?

网友F:
建议不要从3.3v处做TL431反馈,你想想,3.3减去光耦的电压还有多少v??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4/02/21/51625.aspx

网友F:
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网友D:
把你的变压器参数,以及输入输出的要求发上来帮你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参数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尝试 手动调整一下 变压器的气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周期该怎样调节?从之前测得的波形来看,空载时,开关频率相对较低,带载时开关频率明显增 ...

没用过这个IC,如果外围参数解决不了,就把输入、输出信息、变压器等信息附上,在给大家讨论下。

网友G:
如果电路调的好,就算变压器不浸漆,也照样不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变压器参数,以及输入输出的要求发上来帮你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参数设计有问题 ...

变压器的绕制方法也是参照参考设计中的重新计算而来,已经上传了图片。

网友H:
直接参考的都能有问题。。。。。。。

网友I:
先定位啸叫是怎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