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内部构造请教

楼主(2014-02-24):
各位大侠,
  这段时间使用电子负载除了些问题,于是在网上看了些电子负载的论文。
  市面上的电子负载采用PWM控制MOS管的开合,即MOS处于开关状态,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来调节MOS的导通状况。
  以恒流为例,那电子负载内部应该有电容吧,因为如果没有电容,仅仅只是MOS的开合无法形成直流的恒流。内部若有电容则能稳定输入的电压,形成恒流了。
  谢谢啊!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回复  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容。

多谢大侠,
  以恒流为例,应该是不同的电流档位设置不同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多谢,
  大侠能否再详细点。我现在的情况是,接入电子负载我设计的东西振荡。换成RC并联负载模拟却不振荡,想了解电子负载内部到底引入了何种效应,我现在的估计是强烈的电容。。。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3881972
这个帖子里描述的情况跟楼主所说的情况类似,楼主可以参考下哈

这个帖子昨晚看了。只是没对具体的我需要的问题啊。多谢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