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IC有没有3V供电 16PIN,有一个外部中断,

楼主(2014-02-24):
一个定时器,价格小于2元的。

楼主:
一个定时器,一个中断,内部RC,3V供电的芯片,低功耗的。

网友:
看看PIC12F615

网友A:
技术指标不是问题,问题是价格。

PIC低于2元的芯片型号很少。

楼主:
PIC12F615多大的量,才能做到2元以内。
淘宝8PIN的都2元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12F615多大的量,才能做到2元以内。
淘宝8PIN的都2元以上。

1、特价是需要向MCHP申请的,MCHP批复价格不仅是数量,还要看企业实力,一个作坊企业,再大的数量,MCHP也很少会批出好价格。

2、你只能找那些已经利用某个大客户向MCHP申请到特价的代理商,然后利用申请到的这个特价为你所用。

3、如果你有熟悉的代理商朋友,他们一般会能打听到谁家的这个料号价格最好。

4、8PIN做到2元应该还是没问题的,淘宝的价格不算数。

5、我申请了一个低端型号PIC16F1507,给我手上的含税价格是2.5左右,再低端的型号我没用到,所以就没申请过。

网友:
615是可以的,其他的还有6pin的,但是6pin的可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