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场效应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
本人模电比较差,不知道这个结型场效应管为什么用在这里,我很多时候见到的是MOS管。
而且栅极和源极之间为什么接一个1M的电阻?提供偏置电压吗?我分析不出来,还是泄放静电的?求解惑

网友A(2014-02-24):
泄放C27、C28存储的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放C27、C28存储的电荷。

那这个管子的反向偏置电压从哪里来呢?补充:源极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管子的反向偏置电压从哪里来呢?补充:源极接地

或许Q2不需要反向偏置电压。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高频驱动用的吧?
R23主要是用来放掉Q2的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高频驱动用的吧?
R23主要是用来放掉Q2的结电容

示波器的信号输入端,但是泄放Q2的结电容是什么意思。我模电比较差,我也想不通这个Q2如果不给反向偏置怎么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