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两个设备通讯正常,接多个设备通讯失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2-24):
485接两个设备通讯正常,接多个设备通讯失败是什么情况?我用的modbus协议,看到返回的数据为乱数据^

网友A:
楼主按下述点检查以下:
1、从机设备的地址是否不同
2、是否满足MODBUS的空闲时间要求
3、如果数据的某个位出错,则可能是通信链路有问题,可能是受到干扰,或者传输速率太高

一般485通讯主机切换节点的时候需要空闲一定的时间以便与待通讯的节点保持数据帧同步。

我写过485通信的协议,目前带多个节点通信没问题。

网友B:
有冲突吧,协议没弄好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这么快就给了答复,是这么个情况,我没有485了 就用3485搞上去,然后就这样了,3485不能用与5V?!

网友C:
程序冲突吧
另外每个板子都接了120欧电阻?
是的话,去掉几个

网友D:
485是主从式 一问一答 木有总线仲裁 你要是同时发 就会出现问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