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想写arm的linux驱动,买哪本书好呢?

楼主(2014-02-24):
我要学linux

网友A:
买书建议一定要有简单的例子代码的。硬件也要解释。阐释硬件的功能以及软件如何编写实现它,另外其实书应该作用不大。买个板子看代码然后改改最合适了

网友B:
linux操作系统,《鸟哥的linux私房菜》了解linux的操作管理,以及shell编程。

网友C:
建议先考虑Linux入门吧

网友D:
我发现CSDN上有一个人写的博客挺好的,专门讲 arm linux:http://blog.csdn.net/ar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