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区分LED的正负极以及好坏

楼主(2014-02-24):
新人总是不好区分LED的正负,曾经我也困惑过的,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种区分LED正负的好办法。
用万用表来区分LED的正负极,将万用表调至欧姆档,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触碰LED的两级,如果LED亮了,那说明红表笔那一端是负极,黑表笔是正极。不亮的话就调换测试端。
如果总不亮,那么这个LED是坏的。这个方法不错吧,顺带着把LED的好坏区分啦。
这个原理是万用表的电流是从它的红端流向黑端(内部)。好啦,学会了吧,我也是原创呢。一字一字打的有版权呢。哈哈:P

网友A:
这个就是原创奖,LED长脚是正极,短脚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原创奖,LED长脚是正极,短脚是负极

这个嘛,我说的这个方法可以测试好坏呢,如果是用过了剪了角的,也得用我的呢

楼主:
剪了引脚的,不是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嘛,我说的这个方法可以测试好坏呢,如果是用过了剪了角的,也得用我的呢 ...

剪了角的一般有杯子的是负极,没有支架杯的是正极;反向晶片除外

网友B:
透明的话可以看里面的头,小头的那根是正极,大头是负极

楼主:
楼上都是神人,我学习啦哈!我这个能鉴别好坏、质量问题,这点是没办法用眼睛看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都是神人,我学习啦哈!我这个能鉴别好坏、质量问题,这点是没办法用眼睛看出来了 ...

我不是神人,只是做封装好多年

网友C:
感觉方法很多,因人而异吧,个人的习惯也有所不同: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方法很多,因人而异吧,个人的习惯也有所不同

很好,: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透明的话可以看里面的头,小头的那根是正极,大头是负极

今天用了你这招,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