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4-02-24):
二极管正向击穿,也就是烧了后,是短路啊?还是断路啊?
谢谢了。

网友A:
二极管正向过流击穿后,多数是开路。

网友B:
多数开路

网友C:
短或先短后断

网友D:
烧毁掉了,开路无疑

网友E:
开路问题

网友F:
断路。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只听说过反方击穿,什么情况下正向击穿??

网友H:
烧毁就是开路???不一定哦

我记得干工作 不久  领导就是让我烧贴片电阻,看看烧完是不是就变成开路了,他是想把小电阻当做保险丝用,结果还真有烧短路的,电阻当保险没当成

网友I:
先击穿短路,如果短路电流足够强大,强大到将短路点烧掉,就断路了。

网友J:
正向也能击穿啊?头一回听说哦。

网友K:
电流太大,发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正向过流击穿后,多数是开路。

这个不确定吗?那什么情况是断路,什么情况是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向也能击穿啊?头一回听说哦。

反向击穿我查过,有断路的有短路的。
现在需要查正向的,也就是烧了,想知道都是什么情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流太大,发热烧坏。

发热烧坏后,是断路啊,还是短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击穿短路,如果短路电流足够强大,强大到将短路点烧掉,就断路了。

哦,那和反向击穿是一样的是吗?反向击穿就是先短后断的。
正向也是这样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毁就是开路???不一定哦

我记得干工作 不久  领导就是让我烧贴片电阻,看看烧完是不是就变成开路了, ...

恩,能详细些吗?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什么情况是短路,什么情况是断路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能详细些吗?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什么情况是短路,什么情况是断路啊? ...

烧完后用万用表“滴滴”档量,滴滴的是短路。屁都不放一个的是开路

网友L:
二极管没有正向击穿一说,坏的二极管,有短路,也有断路。

网友M:
正向烧坏,应该是流过的电流超出了datasheet里的最大值才烧坏的,建议查一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完后用万用表“滴滴”档量,滴滴的是短路。屁都不放一个的是开路

我知道怎么测的。
可能我没说清楚。
现在想知道原理上是什么样的。是两种情况都有呢?还是只有一种可能。
有两种的话,都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没有正向击穿一说,坏的二极管,有短路,也有断路。

那正向烧坏的二极管,就是什么情况都有的是吗?
是不是和反向击穿的原理是一样的,电击穿是短路,热击穿是开路啊?

网友N:
不知道啊

网友L:
击穿(breakdown)---绝缘物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 例如,平常我们使用的验电笔中的氖管发光,就是氖管两端的电压超过70V而被击穿;电容器两端电压过高,会使夹在其中的电介质击穿。强调”在电场的作用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测的。
可能我没说清楚。
现在想知道原理上是什么样的。是两种情况都有呢?还是只有一种可能。 ...

正向一般就是电流过大 发热 烧毁PN节了 , 至于烧完后,是什么状态,我感觉我也不能保证一定恒定是开路或者一定恒定是短路

网友O:
既有短路的也有开路的,我都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向一般就是电流过大 发热 烧毁PN节了 , 至于烧完后,是什么状态,我感觉我也不能保证一定恒定是开路或 ...

哦,就是两种情况都有是吗?
那什么时候烧开路,什么时候烧短路,有根据吗?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就是两种情况都有是吗?
那什么时候烧开路,什么时候烧短路,有根据吗?
谢谢。 ...

我感觉当然没法保证了。具体就涉及到材料了,这超出了我所知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当然没法保证了。具体就涉及到材料了,这超出了我所知的范围

好吧。谢谢了。

网友P:
开路的面大

网友Q:
短路,断路我都碰到过,断路多

网友R:
开路,不如找个同样的二极管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