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74VHC04与74VHCT04的差别!!

楼主(2014-02-24):
求助74VHC04与74VHCT04的差别!!,一个带“T”,一个不带的,求大神介绍,不是工程师看资料看不懂,

网友A:
这种要么是封装不同,要么就是升级版或都是生产公司不同,供电电压支持不同的区别

网友B:
电源电压:
VHC 2.0V to a5.5V
VHCT 4.5V to a5.5V

Y High noise immunity:
VHC VNIH e VNIL e 28% VCC (Min)
VHCT VIH e 2.0V, VIL e 0.8V

Y Power down protection:
VHC inputs only
VHCT inputs and outputs

Y Low Noise:
VHC VOLP e 0.4V (typ)
VHCT VOLP e 0.8V (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