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LED烧坏问题

楼主(2014-02-24):
以前,做过一个LED测试设备:恒流2.500A,最高电压12V。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将LED插上就烧.
基本原理图如下:
最后发现,当负载接上的瞬间,电压过大,将原理图修改如下:
问题得以解决,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原理吧,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原理吧,不是很明白!

DAC为参考电压,R5、R6为采样电阻,DAC与R5、R6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I = DAC * (1 + R10/R9)/(R5//R6)

网友B:
电路知识不是很懂,帮楼主顶一下,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知识不是很懂,帮楼主顶一下,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资料

谢谢支持!!我的水平也很一般,很多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

网友C:
场管起了很大的作用,电流先过场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管起了很大的作用,电流先过场管了

是的,D1插入的瞬间,由于MOS管的作用,电压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