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驱动请指教

楼主(2014-02-24):
继电器这样驱动行吗?

网友A:
这样接的话:Ve = Vb - 0.7V,电源12V的话Vcb的压降很大。不适合驱动继电器,因此不可取。

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把继电器放在12V和C级之间。

网友B:
不行的
三极管和继电器换个位置

网友C:
可以,不过为了吸合稳定性,R9,R10电阻可能需调整。

网友:
继电器接Q1和12V之间好。

楼主:
像这样接吧?

12V还用8050有些危险。

网友D:
没有看见过,这种驱动继电器的方法。

网友E:
好端端OC门被搞成了射极输出:lol

网友F:
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三极管功耗过高

网友G:
违反了物理定律,建议修改电路。

网友H:
把10K电阻接在B和E之间,其他的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10K电阻接在B和E之间,其他的不动

现在已经是BE之间了

网友I:
不行的,NPN.
行的,PNP.

网友J:
不宜接成射随器,应使用共射极电路。

网友K:
可以用5V的继电器,这样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宜接成射随器,应使用共射极电路。

有什么驱别呢?

网友L:
驱动的信号电压足够高的话,这个驱动是可以的,抗干扰能力特强。
如果只是3.3V或5V的驱动信号电压,建议把继电器放到C极和12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的,NPN.
行的,PNP.

为什么NPN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驱动的信号电压足够高的话,这个驱动是可以的,抗干扰能力特强。
如果只是3.3V或5V的驱动信号电压,建议把 ...

哦,驱动信号只有5V左右,把电阻减小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真要如你图使用,就再看你的继电器了,如果是5V的继电器,那么驱动信号电平就不够了,虽然5V继电器吸 ...

是12V的,但三极管极基是5V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12V的,但三极管极基是5V的

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修改吧。

修成这样行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修成这样行吗?

可以。R10也可考虑用104(0.1u)之类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R10也可考虑用104(0.1u)之类的电容。

用了电容开关应该没哪么灵敏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了电容开关应该没哪么灵敏吧?

没关系,继电器响应没那么快。你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关系,继电器响应没那么快。你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吧。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关系,继电器响应没那么快。你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吧。

现在是在烦单片I/O口不够用才是最大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驱别呢?

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器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NPN不行呢?

如果1l的Q1改为PNP,D8,J1放在Q1上面,R10不要接地,接到12V上。
24l的Q2是NPN。

那么这两种都可以。

网友M:
继电器和保护二极管同步上移到电源和集电极之间,保证三极管充分饱和。

网友N:
这个帖子再次充分说明大学里的模电教材有多烂

网友O:
这样接肯定不行,因为当三极管Ic电流较大,接近饱和导通时Vce压降只有0.3V,发射极电压就接近电源电压12V,那么基极必须要大于发射极0.7V,这是不可能的。这样连接的结果就是最终三极管的Ic电流过小,无法驱动继电器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样接肯定不行,因为当三极管Ic电流较大,接近饱和导通时Vce压降只有0.3V,发射极电压就接近电源电压12V, ...

减小基极电阻导通能力是不是会强点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是BE之间了

10K的一端接在B端(这个你接的没问题),另一端不是直接接到地,而是直接接到E端(就是接到三极管和继电器之间)

网友P:
R9  1K就可以了,继电器放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P:
R9  1K就可以了,继电器放到上面

1K电流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