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如何减小输出纹波

楼主(2014-02-24):
LED设计中,对于纹波,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一定存在的。通常抑制或减少它的做法有种:
4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LED驱动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上图是LED驱动电源电感L内的电流波形,其纹波电流△I可由下式算出:

可以看出,增加L值,或者提高频率可以减小电感内的电流波动。

       同样,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  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
       同时,LED驱动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4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如下图所示)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4 LED驱动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是一条频率-dB曲线,如下图是凌特公司LT3024的曲线。

       经过LDO之后,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
下图是LDO前后的纹波对比:
对比曲线上图的曲线和左图的波形,可以看出对几百KHz的纹波,LDO的抑制效果非常好。

4 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RC
    上图是实际用二极管的等效电路。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 Ω,电容取4.7pf-2.2nf。
       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4 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

4 小结
      以上是关于LED设计中,减小输出纹波的一些常用办法,虽然可能不太全,但对一般的应用已经足够了。关于噪声抑制,实际中并不一定全部应用,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比如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等,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A:
文波理论上都是有的, 对于经验不够的人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