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状态机的小问题

楼主(2014-02-24):
我看到有的三段状态机书写中在第三段case()中用的是next_state,而不是current_state,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么,哪一种更推荐呢?

网友A:
case next_state 状态输出会比 case current_state 提前一个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next_state 状态输出会比 case current_state 提前一个clk

那是不是说,我直接把current_state换成next_state的话,逻辑上也是对的?ps:您头像太帅了。。

网友B:
你要搞清楚你的状态跳转是根据现态还是次态判断?你的输出是和你的现态有关还是次态有关?搞清这两个问题,你的三段式状态机就可以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