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LED变压器功率的估算,及内部结构,参数

楼主(2014-02-24):
A变压器的功率估算

电源变压器传输功率的大小,取决于铁芯的材料和横截面积。所谓横截面积,不论是E形壳式结构,
或是E形芯式结构(包括C形结构),是指绕组所包裹的那段芯柱的横断面(矩形)面积。在测得铁芯截面积S之后,即可按
P=S2/1.5
估算出变压器的功率P
式中S的单位是cm2

例如:测得某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S=7cm2
估算其功率,得P=S2/1.5=72/1.5=33W
剔除各种误差外,实际标称功率是30W

B变压器的各绕组电压的测量

要使一个没有标记的电源变压器利用起来,找出初级的绕组,并区分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最基本的任务。现以一实例说明判断方法。

例:已知一电源变压器,共10个接线端子。试判断各绕组电压。
  第一步:分清绕组的组数,画出电路图。
  用万用表R×1挡测量,凡相通的端子即为一个绕组。
现测得:两两相通的有3组,三个相通的有1组,
还有一个端子与其他任何端子都不通。照上述测量结果,画出电路图,并编号。
从测量可知,该变压器有4个绕组,其中标号⑤、⑥、⑦的是一带抽头的绕组,⑩号端子与任一绕组 均不相通,是屏蔽层引出端子。
第二步:确定初级绕组。
对于降压式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线径较细,匝数也比次级绕组多。因此,这样的降压变压 器,其电阻最大的是初级绕组。
第三步:确定所有次级绕组的电压。
在初级绕组上通过调压器接入交流电,缓缓升压直至220V。依次测量各绕组的空载电压,标注在各输出端。如果变压器在空载状态下较长时间不发热,说明变压器性能基本完好,也进一步验证了判定的初级 绕组是正确的。

C变压器的各次级绕组最大电流的确定

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流取决于该绕组漆包线的直径D。漆包线的直径可从引线端子处直接测得。测出直径后,依据公式I=2D2,可求出该绕组的最大输出电流。式中D的单位是mm

网友A:
表示不是很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