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问题?

楼主(2014-02-24):
上面的是我的电路。右侧是lm2596部分。我的电路一上电经常烧坏 2596后面的5V供电部分。,比如单片机和其他芯片切烧的很严重。
我插拔排线时也烧坏过一次。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呢。lm2596最高可以输入40V啊。没有超过最高电压。且2596的负载很小只有一个单片机和8个led。

经常时 一上电或者插拔排线的时候烧坏。,

网友A:
指标都是40V的。你的稳定的时候就是31.那么刚上电的那一瞬间基本是超过最大值了的。还有你插拔排线的那一瞬间也是有冲击的。很可能损坏器件。另外加载芯片上的压降搞那么大干嘛呢。可以弄个小点的变压器的啊。

网友A:
上电的瞬间和插拔排线的瞬间都有电压尖峰的。你可以测量下尖峰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都是40V的。你的稳定的时候就是31.那么刚上电的那一瞬间基本是超过最大值了的。还有你插拔排线的那一瞬 ...

关于这个31V电压。是客户要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瞬间和插拔排线的瞬间都有电压尖峰的。你可以测量下尖峰有多大。

有没有办法 把尖峰 电压去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 把尖峰 电压去掉?

串联电感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31V电压。是客户要求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吧芯片换了吗,找个能接受更大输入电压的代替。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在电路一和电路二之间加一级缓冲。以是的2596输入的时候能把尖峰滤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芯片换了吗,找个能接受更大输入电压的代替。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在电路一和电路二之间加一级缓冲。以 ...

串联个电感可以么?或者在 2596板上 2596的前面加个电容

网友B:
电感是否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个电感可以么?或者在 2596板上 2596的前面加个电容

2596输入前面加电容是必须要的。如果尖峰还是较大的话可以试着电感电容一起加,另外稳定的时候你测下输出,看是不是5V稳得住,估计后面烧了是因为尖峰导致后面瞬间电压很大才把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否太小?

按照datasheet用的。我的问题是 只有在上电或者插拔排线的时候烧坏。其他都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datasheet用的。我的问题是 只有在上电或者插拔排线的时候烧坏。其他都正常的 ...

1,ON/OFF加个上电延迟电路
2,电感加大到100uH

楼主:
哎。电路盲  。我晚上 先串联个电感试试、先谢谢以上的几位了

网友C:
只有降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电压最高已到31,如果考虑电网电压的正常波动,那就是35,还有什么浪涌,干扰,谐波等正常的波动,你的电路随便采取什么补救的措施,都不能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降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电压最高已到31,如果考虑电网电压的正常波动,那就是35, ...

晕死了。这个地方不让动啊、。看来需要换更高耐压的片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死了。这个地方不让动啊、。看来需要换更高耐压的片子了

不让改,也得改,这是设计的权利。换更高耐压的片子也不是好办法。

网友D:
LM2596前面 要加大电容 而且前面的电压不能突变,不然 就啪了。。。。

网友E:
2596~~貌似性能不是很好,以前用过

网友F:
我们公司以前一直用L78XX,最近也改成LM2596了,输入都是24V的,没出现过问题,但是怕波纹太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波纹的

网友G:
5V直接接到FB ,,,很大胆的举动。。2596一上电输出应该是较高的,从输入电压(31V)开始下降。 在这一瞬间,相当于把你的31V接到了5V的电路上吧,  单片机是不是5V供电? 不烧才怪。产生5V的电路肯定也必然反向击穿,甚至直接短路么。

网友A:
他只是要求给出了31V而已,而没有说是不是不让在此基础上处理这电压在给你那芯片,你可以将31先降低一级再给2596,压降就不会这么大了,

网友H:
以前都没注意过

网友I:
应该是浪涌,2596前加个小阻值功率电阻。

网友J:
第一,电源经过长线传输,电源芯片的输入脚应并接电容,可考虑470uF。
第二,芯片电流选的太大,如果实际电流不超过0.5A,可考虑LM2674。
第三,还不行的话,在电源芯片输入输出脚并接TVS管吸收尖峰。

网友K:
可以串个电阻在2596前面,限制电流

网友L:
用lm2596hv,带电插拔和上电是有冲击电流的,要想办法抑制,比如加lc滤波。用示波器测试下效果,适当调整参数。

网友M: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国产2596  2576很难保证

网友N:
2596稳压到7v- 在加7805

网友O:
顶25楼,。说的好

网友P:
负载这么轻,用2596有点浪费;可以用2591HV-5,最高输入60V,输出1A

网友Q:
电感换大点,100uh,,

网友R:
30V直接到5V这个芯片发热估计很严重

网友R:
引用 网友E:
2596~~貌似性能不是很好,以前用过

性价比很高的,挺好用的,加上共模电感输出纹波10mv之内

网友S:
图好像不对吧?为什么你的5V输出时接在Feedback上的,不是Vout上?

网友T:
输入端缺少保护 。输入串个二极管 并tvs+大电容

网友U:
1)33uH电感太小。datasheet里面用33uH是对应12V输入的。你31V的输入,应该对应100uH
2)输入端要有0.1uF+100uF的去耦电容
3)负载这么小,用3A的电源芯片不合适。考虑换个小的。
4)LM2596有点老了。新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有上电软启动。
5)负载并联TVS管来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U:
1)33uH电感太小。datasheet里面用33uH是对应12V输入的。你31V的输入,应该对应100uH
2)输入端要有0.1uF+1 ...

谢谢。,说的条条在理。  老编程序了,这种基本的电路 都不会惭愧

网友U:
引用 网友G:
5V直接接到FB ,,,很大胆的举动。。2596一上电输出应该是较高的,从输入电压(31V)开始下降。 在这一瞬 ...

2596上电后,输出电容两端是从0V开始上升的,不是从31V开始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U:
2596上电后,输出电容两端是从0V开始上升的,不是从31V开始下降。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