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照明电路晶闸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4-02-24):
本人想通过弱电流控制强电流的办法,用双向晶闸管做家里的照明开关电路,百度到下面这个电路图:

具体是这样的,自己家里新安装照明电路,自己想按照上面的电路,用网线的八根细线走弱电流控制所有的照明灯,如下图示意(大家将就着看看吧,自己图画的不好,只画了一路,其他七路一样)

这样可以在一个86底盒里面走一根地线和一根网线,用八个开关(可能要用2个底盒)控制8个灯,省线省开槽。
大家看看,如果可行的话,电路里面的R和双向晶闸管我应该选什么参数的?考虑到对电网的干扰和过零触发等问题,如何修改电路做到更完善。请帮忙推荐电路,最好带具体的型号。留言说明或者702730136@qq.com,在这里谢谢各位。

网友A:
可控硅可以去仙童半导体找带过零触发的。另外你家里用,灯的功率不大,而且不可能一起开,过不过零其实无所谓。电阻的选择要根据可控硅的类型(灵敏型和低灵敏型)来定,只要达到厂家要求的触发电流即可。

另外你真正的问题在于,应该研究一下网线的绝缘耐压够不够,虽然电流小,但是电压还是市电电压,网线通常不工作在这么高的耐压下,小心绝缘击穿造成人身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可以去仙童半导体找带过零触发的。另外你家里用,灯的功率不大,而且不可能一起开,过不过零其实无所 ...

谢谢您的回复!
网线耐压没有问题,这个我已经高压放电测试过了,关键在于如果是LED照明,晶闸管的漏电电流会在电容上产生积累效应,在关断情况下,当LED整流电路后面的电容达到一定的电压后,LED灯会闪一下。

网友A:
那可以考虑负载并电容来抵消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考虑负载并电容来抵消漏电。

笔误吧,是不是负载并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误吧,是不是负载并电阻?

并电阻有功耗,要发热,电容功耗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