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5V基准电源芯片,1A输出,20mV纹波,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02-24):
项目需要一个5V高精度输出的基准电源芯片,1A输出,20mV纹波。之前用过REF195,但输出电流太小了。有没有大电流推荐的?

网友A:
所谓“基准”电源芯片都是小电流的

网友B:
20mV/5000mV = 0.4%,一般用REF+大电流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C:
TL431+NPN三极管做个5V的LDO

网友D:
用我们的电源芯片LP3772的吧,输出是5V 1.5A/1A,恒压恒流模式精度高,QQ:516299686  刘工

网友E:
基准精度高了电流都比较小。要不还叫基准吗。考虑扩流吧。加运放或者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