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AD7328如何读取数据?

楼主(2014-02-24):
AD, TE, se, WRITE, ui
在一个设计中采用了AD7328采集8路外部电压信号,现在在软件读的过程中发现每次只能读出1路电压数据,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对着datasheet看了很久都没有搞定。

我设定为每路的输入都是0-10V,不采用队列读取方式。

初始化

void MNL_Init(void)
{
        SpiInit();
        WriteToAd7328(0xBFE0);//1011 1111 1110 0000   //设置量程寄存器1 0-10V
        ReadFromAd7328();     // set range register 1
        WriteToAd7328(0xDFE0);//1101 1111 1110 0000   //设置量程寄存器2 0-10V
        ReadFromAd7328();     // set range register 2
        WriteToAd7328(0xFFE0);//1111 1111 1110 0000   //设置序列寄存器  0-7通道
        ReadFromAd7328();     // set SEQUENCE REGISTER
        MnlInitOK=TRUE;
}

循环读取AD0-AD7的电压值

uint08 MNL_ReadAll(void)
{
          uint16 tmp[8]={0,0,0,0,0,0,0,0};
    uint08 i;

          WriteToAd7328(0x8000 | (0<<11));
          ADConversion();             //产生转换时序
                MnlBuf[0]=ReadFromAd7328(); //读取数据

          WriteToAd7328(0x8000 | (1<<11));
          ADConversion();
                MnlBuf[1]=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2<<11));
          ADConversion();
                MnlBuf[2]=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3<<11));
          ADConversion();
                MnlBuf[3]=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4<<11));
          ADConversion();
                MnlBuf[4]=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5<<11));
          ADConversion();
                MnlBuf[5]=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E040);
          //tmp[6]=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6<<11));
          ADConversion();
                MnlBuf[6]=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E020);
          //tmp[7]=ReadFromAd7328();
          WriteToAd7328(0x8000 | (7<<11));
          ADConversion();
          MnlBuf[7]=ReadFromAd7328();

          return TRUE;
}

网友A(2014-04-20):
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