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FRDM-KL25Z使用keil问题?

楼主(2014-02-24):
目前碰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KEIL软件编译生成".SREC"文件?这样格式的文件才可以完成程序烧写。

网友A:
好像生成Hex文件也可以烧录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是的, ".SREC" 是 CodeWarrior 生成的烧写数据文件.
但是 KEIL 应该可以使用 hex文件的.

楼主:
好像生成Hex文件也可以烧录的,你可以试试!

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是的, ".SREC" 是 CodeWarrior 生成的烧写数据文件.
但是 KEIL 应该可以使用 hex文件的.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我用KEIL通过SDA下载程序出错了,之前下载和调试是可以的。芯片处于安全状态,如何擦除啊?错误如下

楼主:
怎么大家没有碰到我这样的问题吗?我估计上次把一些.BIN、.hex文件拷贝到FRDM-KL25的虚拟U盘中引起这样的问题。求帮助?FRDM-KL25现在不能更新和烧写程序了,郁闷。。。。。

网友C:
keil生产不了.srec 文件,IAR和其他IDE可以。KEIL 生产HEX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KEIL通过SDA下载程序出错了,之前下载和调试是可以的。芯片处于安全状态,如何擦除啊?错误如下 ...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点击Yes就能解锁了的。

楼主: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点击Yes就能解锁了的。
点击YES后还是弹出先前的对话框,再点击YES,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击YES后还是弹出先前的对话框,再点击YES,出现如下错误:

错误提示连接由问题
请问楼主的FRDM-KL25Z开发板OpenSDA现在处于MSD还是Debug状态?
建议楼主先按照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帖子中方法更新一下开发板的bootloader和固件程序。

楼主:
错误提示连接由问题
请问楼主的FRDM-KL25Z开发板OpenSDA现在处于MSD还是Debug状态?
建议楼主先按照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帖子中方法更新一下开发板的bootloader和固件程序。
  处于DEBUG状态。更新BOOTLOADER 固件为DEBUG-APP_Pemicro_v102.SDA

楼主:
谢谢FSL_TICS_Robin,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FSL_TICS_Robin,问题解决了。

:)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