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LCD背光控制

楼主(2014-02-24):
我使用的LCD型号是TCG075VG2CD-G00,我想要通过PWM信号控制LCD背光。关于背光有两个引脚,一个是BKL_EN,一个是BKL_PWM。我置引脚BKL_EN为高电平,然后,无论BKL_PWM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结果背光都是一样亮。但正常不是应该在BKL_PWM为低电平的时候背光灭的吗?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LCD的这个引脚(BKL_PWM)坏了?

网友A:
呵呵, 这恐怕得看这个 LCD 的具体电路的实现了.
很多设计往往不是你想象得那样.

网友B:
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来看

楼主:
说得对,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来看。

楼主:
不知有没有人用过BKL_PWM这个引脚的?

网友C:
pwm这个引脚是个可调频的信号,通过脉宽改变平均电压来控制LCD的背光亮度,先示波器量一下是否有正常的波形出来,经常是虽然引脚是连到cpu的pwm脚但软件配置的不是pwm可能是普通io

网友D(2014-07-26):
看技术手册

网友E:
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吧